200中子程序的应用?

楼主(2006-10-27):
200中,同一个的子程序可以赋予不同的形参多次调用
但能不能同时运行,互不影响?
比如设备计时,因为定时器的标号不能用变量,所以一个定时器不能同时为多个地方同时计时。
这样的问题有什么简便的方法解决?

网友A:
楼上的朋友:   S7-200软件 MicroWin不支持在子程序中的形参编程, 即无法用 #start, #stop, #on等形参符号编程.

网友A:
你所讲的问题没有简便的方法, 在程序里有多少个需要延时的地方, 只能调用多少个S7-200的计时器.

网友B:
但可以用var1 ,var2.....的呀

网友C(2012-08-14):
还真的遇到过,我还连接PLC实验过。

如果要多次调用一个子程序,不要在子程序中用计数器、定时器和上升沿下降沿指令,会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