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27):
欧姆龙接近开关 TL-Q3 的工作原理,可以用哪种型号代替

网友A:
接近开关的原理都一样的。用国产的也能替换。

网友B:
是几根线的阿,2根的话无所谓都可以替换,要是三根的话,有2根是电源,另外一根是信号,呵呵,看看你的是什么样的阿,基本上都是通用的阿,还有你的不时光纤把,那样一定要同样的光纤才能替代阿,要是带屏蔽的就更麻烦了,请说明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