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27):
网友已回答
考虑到变压器不止带一个负荷,一般情况下大的负荷先启动,不超过百分之三十

如果紧接着启动别的设备,负荷有无特殊要求?
可超过变压器容量30%么?

楼主:
没有高手?

网友A:
有一个公式来着我往了

网友A:
滑环三相电机水阻启动有公式吗?请师傅教导 三相电机水阻启动有公式吗?  谢谢

网友B:
变压器过负荷运行有时间限制,你要是想超30%那你的变压器运行不了几分钟可能就得烧了,,

网友B:
60`70%额定容量较好,

网友B:
过载电流/额定电流(倍)        1.3        1.6        1.7         2.0
过载允许时间(mun)             120       30         15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