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27):
变频器在两种负载下运行有什么区别?3Q

通常的风机,泵的马达是常转矩还是变转矩?

一般变频器分为轻载和重载,电流,功率都不同,怎样叫轻载,怎样叫重载?

网友A:
这是一些常识性的问题。风机泵类负载通常是变转矩负载特性,但有些泵类和风机类也是恒转矩负载特性,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潜水泵,要以恒转矩特性对待,离心机、轴流风机是变转矩负载特性。罗茨风机要以恒转矩特性对待等等。

轻载和重载是指的额定负载的百分比,具体什么界限,要看变频器厂制造商的说明。他是衡量变频器功率匹配的参数。

楼主:
比如说一台变频器轻载是200Hp,重载150Hp,那么什么情况下是轻载,什么时候重载?变频器说明书上找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说一台变频器轻载是200Hp,重载150Hp,那么什么情况下是轻载,什么时候重载?变频器说明书上找不到。
不会吧?是不是笔误?我看不懂了。

网友B:
看来楼主是对负载的概念不清楚。轻载时,电流小,相应的转矩也小;重载时,电流大,相应的转矩也大。通常所谓的改变负载的大小,也即是说改变电流的大小。

楼主:
AB手册中给的参数。每一个功率的变频器给了两个额定,一个是normal duty,另一个是heavy du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