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27):
知道那些标准和适合口决,可有时就是钻牛角尖,还是我真的不懂。请救各位大侠!

10下五,100上二。15,20四。35,50三。75,90两倍半。
比如说空调,一匹才0.735KW,照算的话用1平毫的线就够了,可为什么大家都要用2.5平或4平的线,还一定要单独一路。

电焊机,额定电流是200A,照算的话应该要用50平以上的电缆。可是用不着呀。
到底是怎么算了。我钻到牛角尖里,出不来了。
各位大大快点把我拉出来呀。
教教我。

三相用电的电缆截面又是怎么计算。也是像上面那样吗?还是像论坛上说的1平大约2KW?

网友A:
启动电流,线路长度有关吧

网友B:
Q=I方RT还要考虑电阻和时间.三相用电如电机是用千瓦数乘以二得的值为电流值.如获至1.5千瓦电机为三安选十平以下都可.你那个才二百安

网友B:
十平以下的每平电流为五安,一百平以上的每平为二安

网友C:
那要先算出有功负荷P30和无功负荷Q30还有视在负荷S30得出计算电流I30在根据I30选择合适的线截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