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27):
电机有三条线兰con  绿H  红L 各代表什么?    二条电容     请各位高手帮忙!!

网友A:
是單相雙速電機  接 com和 H 轉速高     接com 和 L 轉速低

楼主:
谢谢!!!!被一个修电器的害死了,跟我说H是另线,CON和L是变速的,换了二个电机,

网友B:
请问这种电机是变极调速的吗?谢谢!

网友C:
单相电容启动电机吧?兰----公共端,其他两根一个是启动绕组,一个是主绕组.

网友A:
是变极调速的  通常是兩極  四極变极调速的

网友D:
是啥型号的电机啊是步进电机吗

楼主:
谢谢各位!已象2楼一样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