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27):
11KW电机,,有必要用软启动器吗?频繁启动对软启动有没有什么影响?
 原来用的是7.5KW电机,皮带轮拖动,用于金属切削,空载启动约5秒,负荷约20秒,约40秒重复启动一次,工作电流22-25A,电机严重发热,烧了N次了,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刚入门,要学的还有很多.
谢谢!  谢谢!

网友A:
为什么要频繁启动呢?为什么不把这个工艺改为空载和满载之间的变换呢?那样对电机和电气更有利。也就是说电机始终旋转,切削时带载,离开切削加工件时空载,这不是很好吗?

楼主:
我也想到了这一点,是不是在电机出力侧加电磁离合器,电机就不用停了,频繁启动的问题就不存在了,不知道哪种电磁离合器能承受切削带来的力距冲击?
谢谢! 谢谢!

网友B:
用变频器可以解决.

楼主:
此电机无须调速,变频器价格太贵,且不能解决电机频繁启动的问题

网友A:
好像摩擦片式离合器,就是用在技术切削机床上的一种电磁离合器。多大扭矩的都有。

楼主:
我的设想是软启动+电磁离合器,但电磁离合器有很多种,湿式的 干式的 单片的 多片的,不知道哪种才合适?现在正在网上搜!

网友A:
只要满足要求,不产生热积累,当然是干式的好了。简单、省事。我见到的是两片的,安装间距0.5mm,同轴度要保证。机床电器制造商将其系列化了。

网友C:
这个朋友我是施耐德schneider的,也做软起,如果11KW真的要用软起的话,为什么不在软启启动后转旁路呢!软启只是电机启动时缓冲启动电流的,要资料和我联系,schneiderdrives@163.com

楼主:
施耐德 西门子 ABB的软启动器,都是大牌子,值得信赖,国产就不知道是啥样子了?
要用软启动肯定得用旁路接触器,否则频繁启动的场合对软启动是极不利的.
关于牌子,西门子 三菱 OMRON 富士 东元 士林的用的比较多,就是没用过施耐德.
还有想问班长:
干式的电磁离合器是不是对环境要求比较高,有铝屑 烟雾 潮湿的地方,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