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27):
那位大虾能告诉小弟\:
                现场有380V50HZ18.5电机一台   电感传感器一个,
他们到主控柜的线能否布在同一线槽内\\!   如不能标准距离是多少|!
                   急啊 |~

网友A:
如果不是变频器控制电机,就可以在同槽内布线

楼主:
是变频控制电机\!

网友B:
帮你急啊

网友C:
电机用屏蔽电缆

网友D:
这个你应该看看传感器的说明书上是不是有详细的要求,按5楼说的也可以,但是如果灵敏度比较高的传感器对长度也有要求的.

网友E:
不可以,这样子干扰太大,两者之间距离最好是50CM

楼主(2006-11-26):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了~
电机换了屏蔽电缆
传感器的线换了屏蔽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