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27):
为什么我的马达只往一个方向转?我已将“正、反转”都使能了。
是脉冲信号的方式吗?
谢谢高手指点

楼主:
高手们都在忙着呢,没人可以指吗?
我现在手里有3套SGDL-02AP,想搭一台数控雕刻机,可是将线接好后,马达只能往一个方向转,一只始终正转,两只始终反转。
请高手出手相助,叩谢!

网友A:
我给过你电话,我公司还有SGDL-02AP的伺服系统销售。望多联系!
             间歇式轮转印刷机之控制系统

网友B:
系统用什么牌子的,有可能是脉冲方式的参数设错了.

网友C:
是不是你控制器发出的时脉冲加方向
而伺服放大器里设的是正反向脉冲

楼主(2007-01-12):
引用 网友A:
我给过你电话,我公司还有SGDL-02AP的伺服系统销售。望多联系!

方向脉冲与位置脉冲接错了,现已搞定。
新问题,X轴加工时,坐标经常往正偏,同样的设置伺服参数,Y、Z都没问题,对换过X,Y的电机与马达,情况依然。
怀疑是X轴的惯量太大,请教高手,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