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27):
初学者求助步进马达1.8/步 问题
请教各位师傅
步进马达1.8/步,是不是一个脉冲马达运转1.8度

网友A:
楼主,你是想用步进马达吗?你指的1.8度/步是两相步进电机的整步步矩角,如果加了细分一个脉冲就不是1.8度了,五相的每步是0.72度。我是专业做步进马达的,有问题可以沟通。

网友B(2006-12-07):
请问:五相的原理和用法。例如PK566怎么用?谢谢!

网友A:
五相步进是由五个线圈绕组组成,有的是5条出线,有的是10条,接线的时候按绕组顺序接就好,顺时针或逆时针都性,驱动器和控制器上与两相的没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