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27):
请教高手帮忙
步进马达驱动器输入脉冲为5V电压,能不能用fx-20mt的输出脉冲控制

网友A:
可以呀,谁说不可以?

网友B:
可以控制﹐但是由于PLC內部提供電壓為24V﹐你得通電陰降壓至5V﹐為保安全。當然我第一次用步進馬達是就犯了個大錯誤﹐直接接了個24V的電壓進去﹐但是好象也能運行。最好不好這樣接﹐就廠商提供資料這樣是會燒掉驱动器的

网友C:
里面的光耦电流正常情况只能承受十几毫安,所以要加限流电阻

网友D:
内部电阻一般都是330欧或是220欧,所以你串一个2K左右的电阻就行。

网友E(2006-12-14):
PLC一般的都是24V信号,注意加电阻限流,一般的24V需要加2K电阻到信号正端

网友F:
加一个2K的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G:
用24V加2K电阻就好

网友H(2011-12-09):
为什么我早没看见各位大侠的建议呢   昨天我把驱动器的脉冲输入端口烧掉了   现在在等供应商发货  急死了

网友I:
学习,为什么加2K电阻就能是5V脉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