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10-28):
各位高手谁能介绍一下FXPLC怎样 控制伺服和步进,发个例子也可以,谢谢!我的邮箱:yxbwhl@tom.com

网友A:
伺服应用手册或控制器手册上有例子

网友B:
三菱FX编程手册上有定位的例子
其实只要用一条指令试下就行了
PLSY/DRVI手册上有介绍的
关键还是在伺服接线和参数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