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28):
我单位的电缆短路了,可是埋在地下,请教大伙有没有工具可以探测电缆故障的仪器,大概价格是多少?谢谢

网友A:
好象没有见过

网友B:
你可以使用“电缆故障定位仪”,他可以帮你大约定位故障的位置。
                                  江苏上上电缆集团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