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10-28):
什么是固态继电器   它的工作原理  作用  是什么   它和我们平常用的有什么不一样啊

网友A:
固态继电器就是无触点继电器,他是用电子元件实现的,其原理跟普通继电器一样,只是它没有真正的触点,所以它不会产生火花和机械触点的磨损,使用更安全,寿命更长

网友B:
它的输入输出是采用电子元件光偶隔离,输出级是可控硅做的,所以不能用在直流电路上。

楼主:
谢谢  固态继电器是不是就一个输出点啊

网友C:
给你看看固态继电器的外观图.

直流端是控制导通.
交流端接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