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28):
原来用的是接近开关收集信号供DCS控制的。我想对新设备加一个接近开关,但不知道接近开关的原理及怎么采集信号。。。各位大侠出个主意。。。谢谢

楼主:
大家都不知道吗?
为什么没有人回帖?

网友A:
霍尔传感器或干簧管,再加个带通讯,显示的装置,

网友B:
买个接近开关,再买个象我下面原理图差不多的测速器即可,(下面的测速器大约为200多元一个,可设置每个脉冲的显示系数。

楼主:
能讲下接近开关的工作原理吗?

网友C:
测转速要用脉冲计数
接近开关有很多种啊,电磁的,电容的,超声的,凡是一种物体能够引起另外一种信号产生物理特性或者其它变化的,都可以用作接近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