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28):
有什么方法可以禁止读取和写入实时时钟。

网友A:
读取和写入S7-200系统时钟, 必须在程序中使用 READ_RTC / SET_RTC指令. 所以, 对 S7-200 CPU密码保护, 就可以挡住其他人下载程序至 CPU!

在"System Block/Password"里面, 选择"Partrial (level 2)" 密码保护就可以!

楼主:
我上面说的可能不是很清楚,我的意思不是在程序中读写系统时钟,而是用什么办法屏蔽编程软件(我用的是STEP 7 MicroWIN V4.0 SP3)对系统时钟的修改。

网友A:
我已明白了你的想法, 只要有RS-232 PPI 或者 USB PPI 电缆, 任何人都可以从MicroWIN V4.0 SP3软件的菜单栏"PLC/Time of Day Clock"读写系统时钟. 即从这里, 读写系统时钟是不受密码保护的!

网友A:
楼上的朋友:   你为啥担心别人要修改 CPU系统时钟? 有商业上的纠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