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28):
看很多资料和个人说步进电机能做到几百细分
我的疑问是这样的

步进电机的步进最高频率是4K左右
平常取3K最高速度可以吧
如果做200细分的
就应该是600K 再加上每步恒流斩波的时间?1M多没问题吧

但关键是上哪找这么快的做驱动用的功率MOS管???
我看做真正的20细分都够戗吧

请高手赐教

网友A:
1M?我知道很多国产的步进驱动器里面的光耦都是TLP521,只能接受十几K的脉冲,现在可能改了部分了吧

网友B:
理论上可以细分很大,实际应用十六细分以上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

楼主:
谢谢两位
但我看国内一些步进驱动器显示都能设置到40细分 64等细分甚至更大???
难道有假?

我目前做的16细分
电机的最大步进频率能到3.2K

恒流斩波驱动 斩波频率没法计算
但在最大步进频率时
也就是接受外界50K左右的频率的时候
正弦波形有点三角波的意思了
这和电机的反电动势有关 力矩也不大

请高手帮忙指教解决一下

楼主:
还有一点请教大家

如果选用的电机相电流是2A
那么做细分时候正弦波形最大值应是2A还是要远远高于2A

网友C:
细分功能无非是让机械传动达到更高的精度要求,由于组装零件存在回滞间隙,导致机械传动的分辨率不会很高,过高的细分倍数,很有可能发一个脉冲,机械看不出有动作,一般20倍以下足够了。

楼主:
终于搞定
做到128细分
用测量仪器显示 进口电机细分步能锁住 国产电机锁不住

网友D(2006-11-29):
我想说的是,细分的目的是减小电机运行时的振动,与平稳,改善电机在低速时的力矩特性,细分能提高精度只是一个附带的功能,在高速时细分与不细分根本就没区别了,如果在达到要求的情况下过分追求高细分将会给硬件带来压力,就像楼主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