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28):
我司的发电机有两个为一组的200安时的蓄电池,有一个30安的充电器,充电档位1--10,请问以多大的电流充电最合适,请各位师傅帮帮忙,谢谢

网友A:
蓄电池上本身就有充电说明,一般是电池容量的百分之十,象你那个200安时的为20A的充电电流,完全冲一次电为12~15小时,具体看电压,象12V的为充到14.7V为止。当然偶尔几次大电流充电也行,关键是观察它的温升不要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