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28):
是不是根据秤的等级来的?
比如,1级就是千分之一的误差
2级就是千分之二的误差
请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根据秤的等级来的?
比如,1级就是千分之一的误差
2级就是千分之二的误差
请指点!
1级就是百分之一的误差,就是千分之十的误差.
0.5级就是百分之零点五的误差,即千分之五的误差.

楼主:
是不是等级在秤的铭牌上面有!
比如  I  就是1级
II 就是 2级
III 就是3级
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等级在秤的铭牌上面有!
比如  I  就是1级
II 就是 2级
III 就是3级
对吗?
不是!
I  =0.2%误差等级.
II=0.5%误差等级.
III=1.0%误差等级.

楼主:
那你刚说,1级是百分之一!怎么又是0.2%了?

网友A:
开始对你的提问理解有误.

网友A:
国家三级秤的允许误差:
0~500d    制造或修理后±0.5d    使用中±1.0d
>500d~2000d    制造或修理后±1.0d     使用中±2.0d
>2000d    制造或修理后±1.5.0d     使用中±3.0d
d表示分度值.最小计量显示间隔.
通常分为:1g,10g,100g,1Kg,10Kg,20K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