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28):
有哪为高手知道怎么做DCS通道测试吗?请指点下啊,谢谢,感激不尽!!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软件强制后,用万用表量!

楼主:
还有其他方法吗?我是搞校验类的,必须要人信的过才行啊

网友B:
我用的是ABB的DCS系统,它的通道检验是根据卡件的不同而不同,要分开检验。
DI直接短接端子板,在组态中查看,DO要在组态中强制为1或0,量电压。
AI分两种不同的卡件,但方法差不多,直接用信号源加信号在组态中查看即可,注意
它的通道误差范围。

网友C:
不管什么牌子的DCS厂家都有点检维护,自己要做的话不知你的校验设备怎么样。

网友D:
不同厂家的DCS检测方法是大同小异,DO通道可在组态软件强制输出1或0(测量对应的端子通断),DI的通道可直接短端子看对应组态软件通道输出1或0,AI通道可直接加信号源在组态中可观看(注:输入信号类型与组态中设置信号类型要保持一致)

楼主:
大家用的或者见过的都是些什么公司的DCS系统呢?大家觉得现在比较好的DCS系统是哪个呢?
或者说大家喜欢用哪种DCS系统呢?很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E:
我们用的是浙大中控的系统,还有和利时,相对说浙大中控的系统好一点,

网友F:
对模拟信号用信号发生器就可以了,加信号,在显示器上开显示的数,从而得到误差。模拟量输出道理一样,开关量短接就可以了,DI的从端子排短接,同时可以用表卡时间,(实际意义不大),DO的从DCS上发就行了,看继电器的动作情况。

网友G(2007-02-01):
方法因点的类型不同而不同,不能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