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29):
在伺服控制电机转动的过程中突然出现了ERROR21,导致电机不再转动了.
 起初怀疑是干扰的问题,所以把电缆线加屏蔽了,但还是没有效果.
 如果说是接线的问题的话,当初在接线的过程中出现了这个问题,是按照手头一份中文的说明书进行的设计,后来查英文资料时发现接线与中文资料不同,就按英文资料中的方法进行了修改,解决了这个问题.电机正常转动.这个问题只是偶尔出现过一两次,但断电重新上电后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后来对电缆进行了导通检查 ,也没发现什么问题.
  所以我怀疑是不是电机或者驱动器本身遇到什么问题了呢?这套东西我们只用了一个多月呀,不过我发现电机编码器出来的那个塑料接口里的5根线好象挺脆弱的.
  现在因为任务很急呀,希望大家多提点意见呀,谢谢了

网友A:
我们也经常碰到这个问题.每次编码器电缆不用换.换一个驱动器也就没事了.这样看就不是接线问题.是驱动器的问题?

网友B:
十有八九是电缆问题,几米长?是不是双绞屏蔽电缆?接地可靠吗?

网友C:
现我司聘一伺服电机技术部经理,请各痊相互介绍并自我报名,谢谢!
要求:8年以上工作经验,对微特电机特别是伺服电机产品的原理、工艺流程、设计具有良好的能力,并能带领团队进行产品开发,同时需协助市场部解决客户疑难问题。对伺服电机检测过程和设备有良好的操作经验。
招聘原因:公司在正发展之中,并正在组建研发部门,现已有数名研发工程师待命,需有一名具有良好的团队领导能力之人加入我司。
我的联系方式:
电话:0571-86053660
手机:13588895905
QQ:147510125
MSN:arse3496@hotmail.com
联系人:施德午

网友D(2006-12-14):
松下21号报警就是编码器的电缆松脱或焊点不牢.再检查检查线路吧

网友E:
电机负载或抖动大了,编码器或驱动反馈脉冲处理芯片烧了.

网友F:
21号报警故障原因:编码器与驱动器之间的通讯中断,并激活了通讯中断检测功能.
解决方法: 按照接线图,并正确连接编码器线路,纠正错误接线.注意编码器电缆应接到X6.

网友G(2007-09-06):
还有可能是电脑主机机箱上面带的点引起的
你可以把电脑的电源断掉再开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