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10-29):
什么是直流耐压试验:失磁飞车? 名词解释

网友A:
第一个是通常直流高压发生器将直流电通入变压器以检查绝缘情况.第二个应该多发生于发电机,机组因失磁后产生甩负荷,导致调速器失灵,汽轮机转速无法控制而超速运转,致使低压转子叶片发生飞车.有不对的地方请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