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29):
PROTEL2003/VISIO2003/EAD2000/CAXA200/LEDS2002/SMARTDRAW6.08/Cb-cad3.51/Orcad Lite 9.2
我不知道哪个大家比较常用,我想学个大家都经常用的..请大家发表一下看法.

网友A:
我也有此疑问,最近正在学习visio不知应用的是否广泛?

楼主:
大家都来说说,大家要是能统一标准的话,以后交流起来会方便很多的...

网友B:
我也是用CAD

楼主:
我试用了visio,感觉不错

网友C:
告诉大家我认为最好的一个,是autocad electrical 2006在CAD2006中是通用的,用过CAD2006的不用学,其中增加了很多电气专用的项目,而且如果按照规范画图,最后的接线表是自动生成的。

网友D(2007-04-18):
我用了 AUTO 2006 电气版感觉不错  但我有个问题 问问大虾们
每次写出来的线号字体大小和颜色都不对 。字太小, 颜色打印出来看不见 。
我想改,但每次都是双击 一个一个地改,太麻烦了,请问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简便点,
全部一起改  或者象个刷子全部刷成一样的 ,
最好是在预先能设定一个固定的格式。
谢谢 帮小弟解决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