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

楼主(2006-10-29):
请问各位师傅变频器到电机的长度有没有规定,?为什么

网友A:
只要不是长得离谱都没问题.

网友B:
这个答案有意思。请问超过多长算是离谱呢?

网友C:
500m以下。
几台都一样,总长应小于500m为好。

网友D:
楼上的正确,三菱的是这个长度——500m。

楼主:
请问为什么呢?是不是压降原因

网友E:
变频器到电机之间的距离有限制的原因之一是为了防止电压的反射波形和前向传输波形形成驻波,这样能量不能正常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