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29):
公司的PLC,我想读出程序下次再用就方便了,有SC09呢,该怎么操作呀,帮帮我

网友A:
有软件,有电缆,有电脑,有PLC
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B:
首先要有一台笔记本电脑,还要有编程软件GX DEVELOPER7或8,连上通讯电缆,打开GX DEVELOPER7,在"在线"下拉菜单中选择"PLC读取",选择相应的PLC型号,双击"串行",设置串口端口,确认后选通讯测,如果OK,测选择读出的内容,就OK了

楼主:
电脑,还要有编程软件GX DEVELOPER7或8,连上通讯电缆,打开GX DEVELOPER7,在"在线"下拉菜单中选择"PLC读取",选择相应的PLC型号,双击"串行",设置串口端口,确认后选通讯测,如果OK,测选择读出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