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29):
我要把16进制02用VB写出到串口设备,咋办.那位高手给个提示,先谢谢了!

网友A:
dim Byt as byt
byt=2
.output=byt

网友A:
dim Byt as byte

楼主:
朋友,能不能给个完整点的?

网友A:
找找以前的文章吧

网友A:
不好意思,上面的有问题!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Dim Byt(0) As Byte
MSComm1.Settings = "9600,n,8,1"
If MSComm1.PortOpen = False Then
  MSComm1.PortOpen = True
End If
Byt(0) = 2
MSComm1.Output = Byt

End Sub

楼主:
辉哥,不错!本人佩服,佩服.
运行了一下很好,只是想再请教下+十六进制字咋办?

网友A:
发送确定的数组
Dim OutByte(5) As Byte
 OutByte(0) = 0
 OutByte(1) = 1
 OutByte(2) = 2
 OutByte(3) = 65 'A
 OutByte(4) = 66 'B
 OutByte(5) = 67 'C
 MSComm1.Output = OutByte

网友A:
发送不确定的数组
Dim OutByte() As Byte
ReDim OutByte(5) ;有效数字最大为255
 OutByte(0) = 0
 OutByte(1) = 1
 OutByte(2) = 2
 OutByte(3) = 65 'A
 OutByte(4) = 66 'B
 OutByte(5) = 67 'C
 MSComm1.Output = OutByte

楼主:
太感谢了,这么快回复,以后有什么问题还请多赐教,谢谢辉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