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滤波电路

楼主(2006-10-30):
各位大师,请看下图,我想把粉红色所圈的波给完全滤掉,请问电路该如何处理?

楼主:
粉红色波形的波峰为1.7V,宽度为400uS.

网友A:
比较器,翻转电压设为2.5V即可

楼主:
哦,本人很水,写软件的,都不知道这比较器是乍弄的,能否给我个详细的电路图?非常感谢。

网友B:
软件的,好办啊,正常宽度是大于400us吗?测量宽度,软件写=>400us就可以啊.
计时(timer on)延时输入
电路积分延时

网友B:
忘了,最简单的,如果你正常信号高于2.1V,加三个二极管串联,就没了粉红信号了,当然你的正常信号也降低下来了,加个门提升到正常电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