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30):
以前常用面板仪表实现温控,现想用PLC的PID自己做温控。简单的单回路的没问题,想请问有没有做过双回路的,给点建议。
以前看过某DCS组太的是只用一个温控PID回路,输出大于50%时算加热(50%~100%对应加热输出的0~100%),输出小于50%算冷却(50~0%对应输出0~100%)。
现在的仪表好像都是双PID的,加热和冷却回路分别整定,使用不同的PID参数。
如果用双PID做程序应怎样处理?两个回路同时工作还是交替的?
请各位高手介绍、讨论一下。另外对温控仪表的自整定算法也非常感兴趣,请一起研究一下。

网友A:
还是只有一个PID,只是把温度分段,各段用不同的PID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只有一个PID,只是把温度分段,各段用不同的PID参数
谢谢OMRAN的回复,我的意思不仅仅是不同的温度段用不同的PID参数,我希望的是加热和冷却分别的控制。
比如,当设定值为100度当前值为102度时加热调节器的输出变为0,冷却PID开始投入?也许冷却回路过冲为99度时仍有输出,此时加热回路仍然不起作用。所以我感觉仅仅凭温度误差来决定那个回路起作用或使用哪个PID是否不合理?
请大家再来讨论,发表自己的见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