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30):
小弟要做个控制系统,控制对象在1KM远左右,不知道传感器的4~20mA的信号能传送到1KM远的地方切信号不衰弱吗?
请给小弟一个答案,最好把型号、厂家、价格都告诉我~!

网友A:
我们用传感器的4-20mA同时给两套DCS系统提供信号,两套DCS间有300到400米的距离,信号没有衰弱现象,两套的读数相同的。

楼主:
我的哪个东西可是有1000米啊,天啊,就怕信号失真!
哪个大哥教教我~!

网友B:
完全可以!

网友C:
完全是可以,这个你放心了

网友D:
好象是500米就有影响了吧?各位大侠?

网友E:
关于4-20ma的信号问题,如果你使用的电缆是内阻很小的话,基本上100-600没什么问题,但是1000米的话,要看你的电缆是几号电缆,如果内阻相对教大,那么必然对微弱的4-20mA信号有衰减,这一点我们以前做工程时有过体会!

我公司是美国Honeywell公司,英国欧陆Eurotherm,英国WEST的一级代理和系统集成商,价格不错,希望有机会切磋!

上海超拓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邵先智
13524822583
021-56531500,1600,1700-217
www.shchaotuo.com
sxz013@163.com

网友F:
应该不会的,与内阻无关.

楼主:
晕,一些说可以,一些说不可以,有没有大哥能用事实说话啊~!

网友G:
可以考虑转换成485走不 你是进DCS还是上位机?

楼主:
都不是,只是一个简单的控制,就有个PLC

网友B:
1mm2的铜导线电阻约27.6欧姆/KM.
双芯线的总电阻为55欧姆左右.
对于标准电流信号4~20毫安的负载电阻为≤500欧姆.
通常仪表输入端的采样电阻为250欧姆将4~20毫安电流信号转换为1~5V.
250+55=305<500欧姆.
所以,电流信号传送1KM是完全可以的!

楼主:
谢谢老信,解开了我的一头雾水~!

网友H:
不会有任何问题  传感器的电流输出具有恒流特性 与回路电阻无关(在一定范围内 一般小于600欧姆) 回路中串入250欧姆电阻进行电压转换  不是经常这样做吗  你的导线电阻不会大于250欧姆吧  只要不大于你传感器标称的负载电阻 就没问题

网友I:
完全可以,我是生产变送器的。

网友J:
我在邯钢冷轧安装的一台事故水塔液位变送器,经过隔离配电器后传输了1300m到主控室,没问题

网友K:
不用,没有影响
如果是电压信号就有影响了
电流信号是个恒流型号,

网友L(2007-04-23):
没试过,如果有误差可以在电缆中间加一只无源隔离器.

网友M:
那么远的距离最好用总线方式

网友M:
最好用总线方式

网友N(2007-06-15):
最好把控制系统搬到离现场近一点的地方

网友O(2008-06-25):
我认为只要不超过变送器的带载能力,信号传输过程中无干扰,应该没问题.

网友O:
信号传送无干扰,阻值不超过变送器的带载能力.应无问题.

网友P:
大胆的用,我在一个煤矿井下单片机控制用信号传输系统中传了1700m,无问题

网友Q(2011-06-26):
用蓝瑟 MHM-04B A/2A 单路 4-20mA 转双路 4-20mA 信号中继器,有效提高传输距离。

MHM-04B 作为信号中继器,以4-20mA电流信号进行远距离传输,其远传距离取决于从MHM-04B 输出端到远距离接收设备端,信号线上的电阻值 + 采样电阻 + 接触电阻值 的总和。电阻总和值越小,传输距离就越远。MHM-04B 以 4-20mA 电流信号输出最大输出负载电阻为 800Ω。

例:
MHM-04B单独使用,接受端的取样电阻为 250Ω ,线上电阻 + 接触电阻 最大值应 ≤ 550Ω。

MHM-04B 和 MHM-05A 配合使用,接受端的取样电阻为 250Ω ,线上电阻 + 接触电阻 最大值应 ≤ 300Ω。

线上电阻值为MHM-04B输出到接收端,再从接收端到回路到MHM-04B,两根线上的电阻总和。
如放线距离为1公里,应测量单根信号线1公里的电阻值乘以2的值。

如 MHM-04B单独使用,单线电阻值应 ≤ 275Ω。

如 MHM-04B 和 MHM-05A 配合使用,单线电阻值应 ≤ 150Ω。

远距离传输信号线选择建议采用优质多芯带屏蔽层的软线,并确保各紧固件保持高度紧固状态有助减少接触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