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30):
循环指令 ROR、ROL中的标志:M8022(进位)在实际的控制中是否可以控制负载?请举一个例子。 谢谢!

网友A:
代    号 M8022
名    称 进位标志
内    容 ON:“进位”发生在ADD(FNC20)指令期间或当数据移位操作的结果发生溢出时。
适用的CPU 所有的FX CPU
用M8022作为触发条件,应该可以控制负载的,用M8022常开或常闭触头作为动作条件,用内部继电器(M)或输出元件(Y)作为动作对象,应该可以编程的.

楼主:
感谢opt-wgp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