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30):
问:1台变频器带多台电机时,怎么选定变频器容量?

答:1台变频器并联驱动多台电机,请使电机额定容量的总和在变频器的额定输出电流以下并保留10%余量。电机在运行过程中应该同时起停,而不要中途投入/退出。

问:怎么设定加减速时间及转矩提升?

答:1、负载的惯量大,一般起动转矩小。所以,加减速度时间值设定大时,转矩提升值要设定小。

2、起动转矩大的负载,一般惯量小。所以,加减速时间设定小时,转矩提升要设定大一些。而且 ①如果加减速时间长,大电流流过的时间长。②逐步加大转矩提升,电流会逐步减小,直到电流反而增大时,停止转矩补偿的提升。③始动频率设得高一些(5-10Hz)。

3、用矢量控制模式,自动设转矩补偿。

问: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干扰?

答:1、对产生干扰方(变频器)的对策:①传导干扰……在输入侧用干扰滤波器,在输入侧使用干扰滤波器(输入专用)、零相电抗器、接地电容、绝缘变压器。②感应干扰……把输入/输出线、动力线、信号线分离。采用屏蔽线,并使用电源线滤波器(共用扼流圈、磁环),正确接地。③辐射干扰……注意控制柜子中的安装和动力线的金属配管。 ④ 降低载波频率也有效果。

2、对被干扰方的对策:①尽量远离变频器。②信号线采用屏蔽线,且屏蔽线只有一端和共用端相接。③还可以使用磁环和滤波电容。④在电源线中插入电源线滤波器(正常状态扼流器、小型的噪音滤波器)。⑤接地线的分离。

问:是否可以由输入侧电磁接触器来进行运转/停机?

答:不可以。因为①频繁开/关时,会导致充电电阻损坏。②马达自由空转时,会产生过电流,容易击穿逆变模块。

问:出现整流桥损坏如何解决?

答:电网与变频器的不协调,可能造成变频器整流桥的损坏,可以考虑装输入交流电抗器选购件对应。需要装交流电抗器的判断条件如下:(1) 变压器容量大于500KVA,且变压器容量与变频器容量的比大于10时。

(2) 同一电源变压器装有可控硅负载或功率因素补偿电容器时。

(3) 电源三相电压不平衡超过3%时。

(4) 需要改善输入功率因素时。

以下是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1台变频器带多台电机时,怎么选定变频器容量?1台变频器并联驱动多台电机,请使电机额定容量的总和在变频器的额定输出电流以下并保留10%余量,这个问题在起重行业不能这样选取,应该是多台电机额定电流之和再乘以2倍(因为电机瞬间2倍的额定电流很正常)一定要小于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在加上150%过载余量,主要是考虑安全系数,例如提升机小车两台电机功率为7.5KW额定电流为16A,电流总和为(16+16)*200%=64A,此时就不能选取18.5KW应该是22KW,一般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型变频器额定输出电流48A,150%过载余量/分钟,因此48*150%=72A,72A》64A,可以满足要求,如果选取18.5KW没有100%把握!

以上全部是实际经验,不能只考虑电流、力矩,还要考虑安全系数!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