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30):
我们公司改造一台旧机床,其中用到了安川的Σ-II,现在参数及连接线都没有问题,可是电机能锁定,却没有转动。PLC是OMRON的CP1H。启动脉冲和转向有PLC控制。
PLC脉冲输出正常,可是在伺服驱动器上显示没有脉冲,可是连线是按照说明书做的。
那位高手可以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伺服驱动器的正反向限位要取消。
             间歇式轮转印刷机之控制系统

网友B:
可能要修改一些参数

网友C:
改PN103   PN50A  50B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