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30):
[]
变频器的电源线用2根电缆有什么好处啊? 请各位大虾告诉我好吗.谢谢了.
注:这里所说的2根电缆,指的是每相采用双线并连接线

网友A:
说清楚点,一共是几根电缆?

网友B:
楼主所谓的2根电缆是不是指变频器只用了其中的单相?这样运行好像也可以,我见过一个厂家的多容水箱的产品里面就是这样用的,因为电机用的是单相电机,所以变频器也就只接了其中的一相。我就一直在想这样运行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网友C:
有单相220V输入,三相输出的变频器;

楼主:
我的意思好象没有表达清楚,对不起大家.我的意思是由电源到变频器再由变频器输出的三相进线和三相出线,在每一相上都是接了2根电缆(也就是说是两套电缆),但我觉得不可能是电缆的横截面积不够的原因,因为没有那个必要. 可是我又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为什么要这么做? 请各位大虾帮助一下.

网友D:
在进线和出线电缆上没有什么非得用两根电缆的说法,其实进线电缆的截面积和流过其本身的电流是有关系的,一般情况下有3.5~5A/mm2的说法。个人认为你的变频器所带电机功率较大,可能一根电缆的截面积不够。另外在长度 和截面积一致的情况下,多根线比单根县的电感要小一些!

网友A:
问题问得很好。说明楼主很注意观察问题。发现问题。其实这里主要考虑的是成本问题。电缆或者铜排这种载流体,截面积越大,其内部的散热越差,所以,截面积小的电缆比截面积大的电缆在流量的能力要强。比如,25平方的电缆,允许连续工作的电流小于150A,那么双25平方的线缆,载流量可以300A。而单颗50平方截面的载流能力仅在200A左右,尽管截面积相等,但是单颗的大截面电缆比双线小截面电缆的载流能力差距很大。

在超导技术没有商品化以前,采用小容量并联方案,解决大容量控制与传输电流的结构,十分必要和实用。就是这个道理。

工程设计上,有许多这样的情况,只要你留意,就可看到其中的技巧。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使很清楚的明白了其中的道理,真是非常感谢楼上的俩位大虾.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问题问得很好。说明楼主很注意观察问题。发现问题。其实这里主要考虑的是成本问题。电缆或者铜排这种载流体,截面积越大,其内部的散热越差,所以,截面积小的电缆比截面积大的电缆在流量的能力要强。比如,25平方的电缆,允许连续工作的电流小于150A,那么双25平方的线缆,载流量可以300A。而单颗50平方截面的载流能力仅在200A左右,尽管截面积相等,但是单颗的大截面电缆比双线小截面电缆的载流能力差距很大。

在超导技术没有商品化以前,采用小容量并联方案,解决大容量控制与传输电流的结构,十分必要和实用。就是这个道理。

工程设计上,有许多这样的情况,只要你留意,就可看到其中的技巧。
呵呵,中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