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30):
我的机床出现番号 2006 LUB TANK EMPTY    ...1002外部报警~~我查了说明书都没有说明...望高手解释一下怎么解除....多谢拉~~~~

网友A:
检查一下润滑油箱是否真的空了?
检查一下润滑油箱是否真的空了,如果真的空了确油清及时加注润滑油。如果不是缺油的话,检查一下润滑液位报警线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B:
如果你没有电路图,再高的手也得慢慢找。
有问题,电话瑞贝尔0512-68052881
www.worldnc.com

网友C:
没有油了!

网友D:
不会吧  设备上也仅有的几个油箱?液压   润滑  ...

网友E:
缺油了,加油吧

网友F(2007-02-01):
我用的也出过这毛并,是线路。crt上 的线路接触不好.

网友G:
加点润滑油

网友H(2008-11-06):
检查一下润滑油箱是否真的空了,如果真的空了确油清及时加注润滑油。如果不是缺油的话,检查一下润滑液位报警线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I:
是润滑油箱报警,你检查不缺少油的话,可能是开关误报警,处理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