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30):
请问S7-200的模拟量输入模块EM233的测量范围是DC 0~10V,若是我加了DC  14~15V的电压其,该模块会不会显示出14~15V的电压!!!请使用过该模块的朋友给解答一下!!!
先谢谢了!!!

网友A:
我看你需要看看手册上的最大范围,超过最大范围的会显示溢出,长时间超范围测量可能烧毁你的模块。

楼主:
手册上说测量范围是0~10V,但是最大输入电压是DC30V!我的疑问是输入14~15V时,能不能正常显示!

网友B:
不能,降压吧

楼主:
谢谢4楼的!
太郁闷了,就高了一点,还需要做降压模块!!!!

网友C:
无需降压模块,用高精度电阻分压就行。

楼主:
谢谢楼上的老兄!!
我犯傻了,呵呵,以为要用降压模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