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装不上STEP7 V5。3,请教各位大哥

楼主(2006-10-30):
装不上 报警信息是ERROR1324如下图

网友A:
系统区域语言没有修改的结果。

网友B:
你装的操作系统不是专业版的!

楼主:
不是呀 各位大哥 我装得是WIN2000PRO版,还打了Windows2000-KB828741补丁,安装WINCC6.0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安装不了STEP7 V5.3 救命呀!!!!!!!!

网友A:
我已经说过,你这个问题是没有修改区域语言的结果
控制面板-〉区域-〉区域语言:修改为英语,默认语言同时需要修改为英语,记住,2个地方,少修改一处都是不行的。

网友C:
5楼说的对

楼主:
谢谢5楼的大哥 我按照你的方法装上了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