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30):
我想用三菱PLC控制温度的线性,发现有一种模块FX2N-2LC,但是不知道输出4-20mA后怎么控制,他控制什么东西?温度控制器?那成本太高了吧,还有什么方法吗?先谢谢拉

楼主:
是220V电源,4KVA,控制温度线性的,不能使用继电器吧,我想用晶闸管的放大部分来控制,但一直没找到相关内容!!使用频率怕达不到,诶

网友A:
只是控温好象不需要PLC吧,用温控器足够了,不很贵呀.温控器+SSR+温度传感器最简单的控制.

网友B:
温控本身不难,难的是如何尽量减少热惯量.温控模块价格实在是高,我用普通上下限温控器结合时间继电器控温效果还行.若温区多就用PLC代替PLC,可将电控箱大幅缩小.

网友C:
买个模糊温控开发板回去自己设计一个"模糊温控器"一定便宜有好用

网友D:
2LC是可以控制温度,不过价格比较高;

楼主:
使用温控器我想过,但是我这要求比较高,是多路多段全控的,而且是井下使用,一般都用PLC来控制来保持稳定.
2LC是温控模块,输出的是4-20mA电流,然后他怎么控制晶闸管啊?
晶闸管只有相位控制吗?
现在我只发现一个方法,就是温度传感器---PLC2LC---晶闸管调整器----晶闸管,就是晶闸管调整器成本太高了.一路就用一套,能不能使用PLC模块直接控制晶闸管或者别的东西呢?

网友E:
我用FX2N-4AD-TC读入温度信号,用PLC输出,通过调节占空比控制通断时间,外控对象可以是接触器或SSR.

网友E:
使用内部PID指令很容易实现温度控制,但是要实现很好的效果,需要花点精力.

楼主:
楼上的你输出信号是什么?电压?电流?还是频率?用的是什么模块,我也查了SSR,结果是我不认识它,不知道中文叫什么,也不知道那个厂家的好用!!能告诉我吗?谢谢拉!!

网友F:
我公司开发有多通道单片机温度控制系统,偏差+/-1度,价格比PLC要好得多,5.7液晶显示简单好用,并且具体4路马达同步控制功能.有意可联系dxxiehui@hotmail.com

网友A:
SSR固态继电器,无触点的继电器.用于PID控制系统的加温控制元件

网友G:
ssr不就是调压模块吗?
杭州西子固体继电器有限公司

网友H:
SSR=固态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