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30):
小弟刚学单片机,现在需要一个标度转换的程序,就是通过线性标度变换公式,将温度信号(00H~FFH)转换为对应的温度值,以便送显示,请各位大侠帮忙,给个汇编程序的例子,不胜感激!

网友A:
将AD转换的结果乘以一个相应的系数就可以了,这个系数可能是个小数

楼主:
我的问题是除法运算Ax*Nx/FF+A0,其中Ax*Nx结果为三字节二进制,除法的结果要带小数,51子程序库中有个子程序,但其结果没有余数部分,另外在网上看的扩大10倍后再算,不知道具体什么意思,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B:
【(Ax*Nx)乘以10/FF+A0也乘以10】那么得出的个位数就是小数点后的第一位,若不想要小数点后的第二位,则【(Ax*Nx)乘以10/FF】的余数就不用去管它。否则要改为乘以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