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该程序可行吗?

楼主(2006-10-30):
我编了个计数程序,想利用计数器计数到后其自身的触点给M0一个上升沿脉冲指令,利用M0去给计数器复位.不知可行否?盼各位高手指点.
指令表如下:
0 LD X000
1 OUT C0 K100
4 LD C0
5 OR Y000
6 MPS
7 ANI T0
8 OUT Y000
9 MPP
10 OUT T0 K10
13 LD C0
14 PLS M0
16 LD MO
17 RST C0
18 END

网友A:
1 OUT C0 K100出错,写不下去。

网友B:
ld x0
out c0 k100
ld c0
pls m0
ld m0
rst c0
end
这样就可以了(计数器计数到后其自身的触点给M0一个上升沿脉冲指令,利用M0去给计数器复位)

楼主:
谢谢fumz78!我会照你的程序去试下.

楼主:
不知s7200是用什么软件编程.我用三菱FXGP--WIN--C能编完我的程序的,没报出错啊.

网友C:
S7-200使用Step7 Microwin 软件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