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电流信号如何取?

楼主(2006-10-30):
有盏UV灯接在变压器二次侧,当UV灯损坏时要求有开关量报警输出.难度在于就算UV灯损坏断路时一次侧还是有空载电流.所以最好是用欠流继电器来检测.可上网一查,电子式可设定的欠流继电器价格要八百多一个!不知各位高手能用什么便宜点的电器来完成这个欠流检测啊?由于UV灯电流是稳定的,所以只要等级够,不用增加电流设定功能.

楼主:
呵不能给我指点一二吗?那我先抛砖引玉吧.我初步设想想用正泰产的静态电流继电器JL--31B(2-19.9A)做电流检测.因为其自带一常开常闭触点.可以满足开关量信号输出的要求.不过它是过流输出.我想反向使用,就如下设置:假设我的额定工作电流分两档,一档是18A一档是11A.而变压器空载电流为1A.我挑该电流器设定值在8-10A的,那么在正常工作时该动作,而我接入PLC的用常闭触点,正常工作时该触点因动作而断开.而一旦UV灯断路.电流下降则该电器复原,触点复位导通,PLC有输入.
就是不知静态电流继电器长期设置过载工作行否?根据其静态电流继电器的主电流可达19.9A来看主电路应无问题.问题是其控制电子电路检测电路能长期在过流状态下工作否?

网友A:
提个方案:在线路中串个合适的电阻,电阻两端并光偶,光偶输出进PLC。
实际电路要多些元件,这只是个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