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31):
我用三菱的FX2N-32M型PLC做工程,用寄存器D512以后做数据存储,可是掉电后无法保存。PLC的参数我用的默认值,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是不是你在重新上电的时候,有一段程序复位了,应该没有可能啊

网友B:
是有可能被复位了;

楼主:
在程序内我只用了一次!没有复位。

网友C:
能不能把有关于D512的程序写上料,或者换一个寄存器,如果还出现这个问题,8成是程序复位,

楼主:
我也检查电池了,电池有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三菱的FX2N-32M型PLC做工程,用寄存器D512以后做数据存储,可是掉电后无法保存。PLC的参数我用的默认值,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了!!!

1.查看一下你的编程手册,看是不是需有先对锁存器里的数据进行设置,有些锁存器里的数据通过设置可以变为非锁存的.
2.换一换其它的锁存器试一试.
3.检查PLC中有无电池.

网友E:
对于FX2N来说,D512 是备用电池固定区域,不可以通过参数改变区域特性

网友F(2007-08-31):
D600也可以的嘛,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