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31):
大家好,我在公司做电子设备维护,老板突然让我做一个电气控制,虽然很简单,但我不太明白,想在这请教大家:
   就是用变频器控制一个1Kw三项电动机,有开、停 和 调速 就行,其他要求没有。
   我只知道:380V电源通过一个断路器(Q1)连到变频器上(丹佛斯VLT28系列的),变频器直接连到电机上。电位器 一端接到变频器上的“为电位器提供10VDC电源”端,一端接到“模拟给定电压输入”端,一端接到“模拟给定值输入接地”端。

   我想问的是:开 关 两个按钮接在哪? 我上面的有没有什么问题?另外需不需要用继电器、接触器等其他器件。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变频器本身有一个运行停止端子,控制其的闭合和断开就可以控制变频器的运行和停止。

网友B:
控制端子上接线就行了;

网友C:
变频器本来就能调速呀,要什么电位器呀,停和启动就用继电器也行的这么间单呀

网友D(2007-02-10):
变频器可以内部/外部启动,外部启动就接按钮,应接到接线端子上,仔细看说明书就会明白.至于为何用电位器调速无非是为了操作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