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31):
本人是新手,请教各位几个问题:1.FBD程序中用到M(),这个怎么用?我可以无限使用不用提前定义吗?2.输出线圈我经常使用q()置1或0.这和正常输出线圈()有什么差别?影响使用结果吗?3.脉冲信号什么时候使用?请各位前辈给予指点!!!!!

网友A:
mx应该是中间变量,虚拟的(不对应实际)输入输出.在CPU设置里限定其数量,和管理内存大小有关.
脉冲信号在变量能够记忆状态,还需要在以后改变这种状态时使用,因为如果不是脉冲的话,它将作为条件一直存在,影响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