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31):
欧姆龙的接近开关当信号线不接入PLC的输入端时,用万用表测量显示无电压接近开关正常,当接入PLC的输入端时会有10V左右的电压,而且还会影响到旁边的输入端,不接任何输入线也会有10V左右的电压。望高手指点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信号线干扰,还是接近开关有问题?

网友A:
是不是你外部接线问题,最好先检查外部接线

网友B:
你用的PLC是哪种?接近开关是NPN还是PNP ?

网友C:
没有接入PLC输入点也有电压是吗?我用西门子时也有这样的现象,但还别的输入点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D:
不用检查啦,
我给个建议接近开关需接中间继电器再接入PLC,即OK

楼主:
我用的接近开关是欧姆龙的TL-N10ME1
PLC是三菱的A1SX40
是不是线接错了 该怎么接啊 急啊!!

网友E:
PLC和接近开关是一个电源供电吗?是同一个零电位吗?

网友F:
注意接近开关是PNP还是NPN还有PLC输入的电流流向即可

网友G:
首先要确定你的PLC能否直接接收接近开关的信号,很多系统都是不能直接接收的,只能接收干接点信号。若只能接收干接点信号,就要加中继转接了。
我用过两线制和三线制的接近开关。三线制的PLC厂家要求加中继转接,两线制的PLC厂家说有些能直接接,但是有些不能,最后为了保险,我还是加中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