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的电动机带负载不能启动,使用变频器可以吗

楼主(2006-10-31):
(无正文)

网友A:
加大容量的话我想是可以起动的!

网友B:
原来的电机带载不能启动?有什么现象?是堵转不转呢?还是跳闸?闸的容量和电机的容量比?或者说,闸的额定电流与电机的额定电流的倍数?不搞清这些问题,怎么回答后面的问题呢?
因为:“原来的电机带载不能启动”,可能有N种原因所致。比如,电机的容量小于负载的功率;电机的输入动力电源的容量小于电机容量,电机有故障,传动系有故障等等。只有找到原因,才能有针对性处理的办法。

网友C(2006-12-16):
你还不如说:原来的电动机是坏的,现在用变频器能不能变好!
这是解决问题的态度么,你至少要检查一下电动机是否好坏,机械系统是否有问题才对

网友D:
如果原来的电机只是不能启动但运行正常,加上矢量控制变频器后,有可能会可以启动.

网友E:
我认为首先要解决启动时的负荷问题,如果要让变频器来解决这个问题势必要对变频器造成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