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31):
个位大哥:
    RT,请问该怎么选择?小弟先谢谢大家了!

楼主:
小弟对伺服电机一窍不通
希望大家多指点指点

网友A:
双向是指正反转吗?
伺服电机可以正反转的
20r/s也是可以的
三菱的就可以

楼主:
谢谢fumz78
能给我一个型号吗?十分感谢

网友A:
三菱的
J2S的电机HC-SFS203      放大器MR-J2S-200A
J2S的电机HC-SFS201      放大器MR-J2S-200A

新型J3的 电机HF-SP202   放大器  MR-J3-20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