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31):
各位大侠:
我以前用过s7 200的自由口,但使用S7 300的系统的时候好像没有自由口协议吧?如果连接一个modbus RTU设备,使用cpu的mpi接口是否可以与其通讯?如果另外增加模块,就不如采用profibus合算了。

网友A:
300的PLC需要添加串口通讯模块。

网友B:
有PTP口话就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