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31):
y430能自锁吗?
pls的意思是取脉冲,这脉冲只维持一个周期。

网友A:
能的,这就是单个触电控制交替输出的

网友B:
按一下y430通在按一下y430关断
交替进行

网友C:
可以,没有问题

网友D:
可以的,此程序也可简单的用一个交替指令代替

网友E:
能吗?我的理解:当m100动作时,y430得电动作,这应该取决于正脉冲的脉冲宽度。

网友F:
脉冲宽度就是一个扫描周期的宽度.

网友G:
用的还是三菱F1的PLC,真够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