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启动问题之初级问题。

楼主(2006-10-31):
一个启动/停止按钮控制一个电机运行,启动后电机自锁,停止时按动启动/停止按钮就停。用梯形图,我这么编能使电机自锁运行吗?不按停止按钮就一直转下去?
i1.0表示启停按钮,q1.1表示电机。

网友A:
我改用三菱的模拟是可以的

网友A:
西门子应该也是可以的

网友B:
不可以,电机停不了.
PLC的执行顺序是从左向右,从上到下.也就是先判断I1.0是否导通,然后再判断Q1.1与I1.01的组合是否导通.两者有一组满足则Q1.1吸合.
所以当Q1.1吸合后,不管你如何操作I1.0
都满足Q1.1的吸合条件.

网友C:
不可以实现,你这么做实现不了.你可以加个计数器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A:
看错了
只能自锁,不能停止

网友D:
外部的按钮开关应该是不带自锁的啊!如果带自锁的就不行!

网友E:
不行的,PLC的扫描方式是从上到下的,S7-300/400是不可以的,S7-200是逐一扫描更新内部寄存器,也是不行的.个人看法.

网友F:
在学校的时候老师有叫我们做过这个试验啊~!~
  问的人是不动PLC的扫描过程吧!~!

网友G(2008-01-24):
自锁都实现不了,启动按扭再回位过程中有一段时间常开常闭都是断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