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31):
我用的是西门子200和TP170A,读实时时钟然后显示在屏上,不知道为什么显示的实时时钟与屏的事件消息中的时间不一样?事件消息中日期和时间的读取地址应该是实时时钟的起始地址吗?还有一个问题:时钟在正常走的时候只要重新设置时钟,那么时钟马上就变成死值不动了,断电才能恢复,但是时钟还是设不进去,我想问,读和写的时钟地址可以是同一个吗,如:从VW0读也从VW0写,可否?请高手过目!!!!

网友A:
1. 为什么显示的实时时钟与屏的事件消息中的时间不一样?
答: 屏的事件消息中的时间是来源于TP170A操作面板的系统时间, 而屏显示的实时时钟是通过联机从S7-200 CPU所获取的时间.

2. 事件消息中日期和时间的读取地址应该是实时时钟的起始地址吗?
答: 如果你想让TP170A操作面板的系统时间与S7-200 CPU系统时钟同步, 你可以在 protool/pro软件中定义, 每隔一段时间来一次时间同步即可.

3. 读和写的时钟地址可以是同一个吗?
答: READ_RTC和 SET_RTC两个指令不要用同一个地址, 必须用不同的地址. 比方说, 读用VB10, 写用VB20.

网友A:
问题:时钟在正常走的时候只要重新设置时钟,那么时钟马上就变成死值不动了,断电才能恢复,但是时钟还是设不进去?

我每次读写S7-200 CPU系统时间, 在 MicroWin V4.0 SP3软件的菜单栏"PLC/Time of Day Clock"去读或写CPU系统时间, 从来没有发生过你所讲的现象!

楼主:
那么PROTOOL中如何设置时钟同步呢?多谢。

楼主:
我用的200的PLC。没有TIME OF DATE

网友B:
读和写的时钟地址可以是同一个吗?
可以,但是在触摸屏中需要用三个按钮来实现,一个按钮来激活读取PLC时钟的命令(如置M0.1为ON),此时触摸屏幕中两个输入/输出域成为输出变量并不断刷新时间和日期值,一个按钮作修改PLC时钟命令(即复位M0.1),此时触屏屏上的两个输入/输出域成为输入变量,将新的时间和日期写入,第三个按钮为确认按钮,按下此按钮产生一个上升沿脉冲信号,将新设置的时间和日期写入PLC中,至此,实现全部功能,系统运行时按下第一个按钮,周期性读取PLC的时间和日期.

网友C:
一个是触摸屏内的时钟,一个是PLC内的时钟,2个调到一致就可以了;

网友D(2008-12-02):
请问各位大侠,我要读取224的时钟,该怎么读?读取之后我想在TD400c中显示该怎么做?能否给个例子?我的邮箱xiaomingxing@gdx.com.cn
急!急!急!